[维修求助]
iPhone 4s花屏,换屏一样

楼主(2016-05-26):
开机就花屏,开机后按开机键可以听到锁屏的声音
1.8v和5.7v正常,mipi接口的阻值正常,换屏一样,不知道怎么修了,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看样子要先刷机试试了!

网友B:
查负压供电看看。

网友C:
幸好现在4的屏不贵,要不你就贴上了。

网友D:
接口会不会开焊或者不牢靠。屏显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要先刷机试试了!

和系统也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负压供电看看。

好像没负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幸好现在4的屏不贵,要不你就贴上了。

对啊,正好拿来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口会不会开焊或者不牢靠。屏显那块

等下我用放大镜仔细看下

网友:
没有负5.7吗

网友:
查负5.7看看

网友E:
查接口阻值,,查接口上所有的电压,,,很好修,考眼力的事情,修好记得吃瓶鱼肝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接口阻值,,查接口上所有的电压,,,很好修,考眼力的事情,修好记得吃瓶鱼肝油

鱼肝油对视力好啊?

网友:
正负5.7都要有

网友:
负5.7在哪里测啊

网友F:
看来大家开始弄手机了,手机的万用表头子老是段 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大家开始弄手机了,手机的万用表头子老是段 怎么弄

我的也断了,修笔记本和手机都用,手机上的元器件太小,不好测,看来要另外准备一副尖的了

网友:
先弄软件不会出事儿!不行再干硬件!我是这么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