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小白关于E75_TO_PMU_ACC_DETECT_CONN的疑问

楼主(2016-05-26):
电池充电过程第一步是E75_TO_PMU_ACC_DETECT_CONN由PP_VCC_MAIN上拉成高电平。当我们插上尾插,就会拉低E75_TO_PMU_ACC_DETECT_CONN,告知电源芯片充电线插入。而PP_VCC_MAIN是电源芯片得到电池的供电之后发出的。

        疑问1:既然电池没电了,那电源芯片如何发出PP_VCC_MAIN?     难道是通过尾插的供电代替了电池供电。
        疑问2:苹果手机不插电池是不是开不了机呢?

本人刚接触手机维修,纯小白一枚,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1 电池没电了,但是U1700可以发出信号给U1401,U1401从USB供电转出PP_VCC_MAIN给主电源,关机状态充电功能由U1401完成,开机之后,由CPU控制U1401。
2 苹果6手机不插电池,无法开机。

网友:
这个和笔记本的隔离电路不一样,PP_BATT_MAIN是不管在不在充电,都到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电池没电了,但是U1700可以发出信号给U1401,U1401从USB供电转出PP_VCC_MAIN给主电源,关机状态充电功能 ...

谢谢  你的回答 新手好多还不明白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