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安装 ghost win7出错,安装win8没事。主板是技嘉Z97?

楼主(2016-05-26):
安装 ghost win7,PE进去复制完文件重启后蓝屏出错,提示最近改变了硬件或软件,安装win8没事。主板是技嘉Z97?个人感觉是引导问题,又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是显卡驱动没装好!你得去官方网站去下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表示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 是驱动的事,你可以在GHOST系统安装驱动的时候X掉,等进入系统之后再安装驱动

网友:
到安全模式下,把硬盘 显卡 声卡 等驱动卸载掉 ,或改成标准启动。然后重启正常模式进系统,重装驱动。

网友A:
修改UEFI相关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UEFI相关选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技嘉Z97主板的CMOS里我也改了,可能某个选项我没改到。

网友:
技嘉UEFI BIOS

网友B:
修改UEFI相关选项,修改安全选项和WIN8启动选项!

网友C:
UEFI 都没改呀。。。哈哈。。
参考下本站的网友写的 win8改win7 。。这个精华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0626-1-2.html

如果我装,就用WIN7 64位 ,安装版,UEFI+GPT模式,比MBR老模式性能要好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改UEFI相关选项,修改安全选项和WIN8启动选项!

安全选项有系统和设定2种。选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UEFI 都没改呀。。。哈哈。。
参考下本站的网友写的 win8改win7 。。这个精华帖:http://www.chinafix.com ...

这个是网上的截图。UEFI我改了传统模式不行,UEFI+GPT我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全选项有系统和设定2种。选哪种?

并闭WIN8和安全选项!具体参考购机说明书!

网友(2016-08-02):
你确定BIOS参数改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