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楼主(2016-05-26):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故障现象:换屏后不亮

  维修过程:

  客户送来一台iPhone手机,说换屏以后不亮,而且也修过,不过上家没修好。修手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肯定是屏罩螺丝柱下面的螺丝被拧断了。我也不知道被上家修成了什么样子,果断拆机,真是惨不忍睹,在显微镜下看了一下,上家飞了两个线,还发现有连锡的地方,用烙铁脱开以为能好,不过故障依旧,顿时一头雾水。

图1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显示屏接口的对地阻值,发现接口6脚、8脚、14脚无穷大(14脚名称AP_TO_LCM_RESET_CONN_L),6脚到测试点不连其他东西,8脚空脚,14脚不应该是无穷呀,点位图里是连接FL2036电感,再到cpu(E4脚)难道问题出在这吗?

图2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图3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图4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找了一个料板对比一下,料板有400多的阻值,看来问题就在这。在显微镜下看,也看不出有断线的地方!我用万用表一头放到14脚一头在刮线地方来回测量,没有能通的。看来只能用料板测量了,我把料板刮开,用上面的方法,果然找到是那根线,飞线。再用绿油固化。

图5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图6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图7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图8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固化好后把屏接上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亮机了,维修成功。

图7 iphone6换屏不亮二次维修

  iphone6换屏不亮的故障成功被我搞定,建议广大维修朋友在处理各类机器故障时,应秉持着细心、仔细、耐心的心态来进行维修,不然机器可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折腾。

网友:
楼主绝对属于细心人,而且焊功也很达标。

网友:
第一张图果然是惨不忍睹啊

网友:
思路明确  不错

网友:
楼主耐心值得赞一个,很细心

网友:
木哦棵树上

网友:
绿油怎么才能固紧啊

网友:
牛人哪都有,这里特别多!赞一个!

网友:
楼主是个很细心的人

网友:
复位信号断线了

网友:
接线技术太好了,手工很好。

网友:
无论细心与耐心都好,有些人就是做得不太好,维修这些其实需要一些本能,楼主就有这种细心淡定的本质,才能搞好,也说明维修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

网友:
手机维修很考验人啊

网友:
楼主耐心值得赞一个

网友:
修手机的真有耐心

网友:
楼主飞线的功夫很是到位啊

网友:
这就是细心活,不细心干不了维修

网友:
技术真心好

网友:
换屏螺丝都是原位置上回去

网友:
楼主飞线技术牛啊,

网友:
楼主修手机高手啊

网友:
楼主的手工功夫不错啊,感谢分享!

网友:
复位信号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