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显示器很难拆

楼主(2016-05-26):
PHILIPS显示器很难拆啊,感觉要撬坏的节奏啊?
液晶问题是:插上主机,竟然还是显示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
上个图。看看是不是那种从前面拆的那个显示器。

网友:
恭喜你又水一贴

网友:
不想拆烂外壳

网友:
不拆机怎么修呢

网友:
慢慢拆吧 不要暴力

网友:
拆显示器,是小意思

网友:
有罗丝,应该是不难拆的那种,最多再用上废的银行卡。

网友:
所有的螺丝拆去后,其它的就是要强拆了

网友:
这么好拆的显示器,居然不好拆

网友:
多拆拆就好拆了,不过飞利浦的做工确实好,扣得很结实,像楼主这种情况,刷个程序应该就好了

网友:
用点力没事的

网友:
这种机器不难拆啊,很好拆的 ,无信号输入的问题 经常遇到 电脑显卡出问题会导致显示器保护电路损坏 出现无信号输入的情况

网友:
这个 又没啥 机关的,怎么 会难拆呢?看来 还是拆的少啊!

网友:
看样子不难拆,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求助帖?型号呢?没有显示,测了哪些?抱怨贴?混经验?

网友:
拆多了就有技巧了

网友:
飞利浦的确很多很难拆,,,,都是在正下面中间地带,,那暗扣太紧了,,经常性拆的啪啪响,有点要把外框弄坏的节奏,真是蛋疼的设计

网友:
飞利浦 显示器 的确不好拆 但拆过一个 就知道怎么拆了  他一般分好几层的

网友:
楼主这个都难拆,那种无边框的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