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打开闪光灯高温报警维修方法

楼主(2016-05-26):
iPhone6打开闪光灯高温报警维修方法

  故障现象如下图所示:

  维修思路:

网友:
看似很简单啊

网友:
进水机碰到过,闪光灯ic换了还不行,

网友:
飞线还是啥

网友:
I2c总线会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我直接更换新的摄像头   故障排除

网友:
请问楼主,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导致的闪光报温度过高呢?

是因为I2C断线吗??还是CPU出问题了

网友:
很不错的  这样的

网友:
是断线了吗

网友:
我一个小6 整完A8   不照相  短接了四角管能照相  但是经常闪出一片紫色!用一会就提示温度过高  无法使用闪光灯 阻值都正常  应该是cpu没装好!

网友:
看似  简单     并非那么  简单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电路简单 除了电感就是U

网友:
6的,CPU虚焊太多了,这个应该也是吧

网友:
然后怎么处理呢

网友:
说得不清楚,I2C有故障,什么故障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