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反复上电0.9掉电,有时有可以亮机

楼主(2016-05-26):
      T410反复上电0.9掉电,有时有可以亮机,有没有哪位大神修过类似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过内存呢

网友:
说具体一点呀,给一下具体数值

网友:
我的也是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A:
是不是不插内存不掉电??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不插内存不掉电??修好了吗?

加焊了下桥就交给客户了,可能好了吧

网友:
南桥?? 这个机器应该是集显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