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plus 短路维修

楼主(2016-05-26):
收到一台华硕p7h55-m plus ,上电不触发。
用万用表两5VSB 只有1.3V,电压严重被拉低。 查看外观,发现插有外置网卡,心想可能是网卡短路。仔细查看网卡芯片,发现已经烧爆,很惨啊。
拆下主板,插上ATX上电,用烧机法看看还有哪里烧。果然不出所料,声卡芯片烫手,虽然早有预料,但是用手摸的时候还是被吓到了。汤死人了。

先干掉着两个再说,上图。

焊下这两家伙后,还是不触发,5VSB还是1.3。 没办法,继续烧鸡。 烧了1分钟,发现声卡附件有贴片电容汤,又一次被吓到了。焊下后,5VSB恢复,可以上电了。
看下焊下的家伙们。

但是,有出新的问题,上电1秒掉电。

量红5V,对地138左右,轻微电路, 橙3.3对地316正常,黄12对地466正常. 看图。

接下来应该是干IO了, 大伙竞猜一下看对不。 如果不是IO这板就废了吧。

网友:
这个烧得是蛮多的。

网友:
我这有个onda g41的板子也是5v轻微短路 烧鸡没什么电流声网io拆掉一样 郁闷了

网友:
IO要是干了还不行估计桥也有可能吧

网友:
表示对于台式机主板只会查短路刷BIOS 像楼主这么认真真是值得学习

网友:
io机会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