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异二代中九机无信号质量的修复

楼主(2016-05-26):
网友送给我我一台故障卓异二代中九机,说是没有信号质量。5月底收到机器,因笔者要参加培训,所以没有测试机器。这几天培训结束了,就看看这机器是什么故障。接上天线,发现信号强度在55%左右,信号质量为0。恢复出厂设置后无效,看来硬件有问题。测LNB输出电压为12.9V左右,表面看上去也正常,难道是解调芯片GK5109有问题?从网上看看GK5109的报价还真不便宜,有个商家开口要150元,说是进口芯片就是贵,我倒。。。。GK5109明明是湖南国科公司生产的,哪来什么进口的呀,当我弱智呀。在网上又看了看资料,都说GK5109挂掉的可能性较大。无意中看到有网友给出了这个机器内置高频头各脚的电压,此时笔者突然想到:笔者测量LNB供电是空载测量的,即没有接室外单元,那么接上室外单元后电压还正常吗?于是接上室外LNB再则测量电压,发现只有4.9V,而LM317第二脚输出是正常的12.9V,再看PCB板,再者中间串有F1自恢复保险电阻,断电后测量其阻值在700欧左右,明显异常,一般顶多只有几欧,于是用导线直接连接后,再次试机一切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