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论坛照片怎么上传不了

楼主(2016-05-26):
file:///E:\UserData\My Documents\Tencent Files\931277854\Image\Group\Image8\TF8[A}Q0Y9AR7)XU_CBCOKV.png论坛照片怎么上传不了啊  上传到100%就报错  UPIOAD ERROR:500是怎么灰色啊

网友A:
除了网络原因,换了浏览器试一试,用非温软内核的。

网友B:
早上还可以呢,现在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网络原因,换了浏览器试一试,用非温软内核的。

ie表示抗议!毫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上还可以呢,现在也可

换了浏览器还是一样的

网友:
你的电脑浏览器问题

建议换个电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