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REV1.03 跑码55 14

楼主(2016-05-26):
华硕P8H61-MLE REV1.03
触发后跑码到55 14,上不上内存都是5514,并有滴滴滴滴的四声报警声,判断为不过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
主供电1.51V
负载供电0.75V
SPD供电3.3V
基准电压0.75V
复位1.5V
总线数据3.3V 数据时钟3.3V
CPU座的AD线阻值正常
BIOS刷过,CPU内存也换过故障一样,哪位大神有没有什么维修思路

补充内容 (2016-5-31 21:02):
板子没修好,客户拿走了。希望下次再来个这样问题的

网友:
看cpu的坐子有没空焊

网友A:
最小化系统  不插内存能否开机?如果最小化系统能开机  那么插了内存不开机  检查内存插槽   如果最小化系统不开机   那么查CPU

网友A:
这个前提是你直接判断是对的,不过内存而不是不过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小化系统  不插内存能否开机?如果最小化系统能开机  那么插了内存不开机  检查内存插槽   如果最小化系 ...

不插内存和插内存都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前提是你直接判断是对的,不过内存而不是不过显卡

上不上内存都是一样的现象,确定还没到显卡

网友:
看下有没有内存复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小化系统  不插内存能否开机?如果最小化系统能开机  那么插了内存不开机  检查内存插槽   如果最小化系 ...

不上内存怎亮机,又怎最小化呀,搞不明

网友:
我也遇到华擎h61这样,外设拆了,cpu座子也加焊,bios也刷了几个还是这样

网友:
桥加过木有

网友:
集显供电有吗

网友D:
故障分析
此板挡55    14
测集显有0.44v因此判断以过内存
断电打vga    1   2    3    R     G        B
对地值只有分别为   3    4    4 欧  不正常,正常值应为75欧姆
拆除与之相连的ESD后依然偏低
判断故障为PCH的VGA模块损坏
解决方法:更换pch或 使dmi模块,或者加独立显卡
分……………………?

网友:
CPU座加焊试试

网友:
内存复位1.5V正常

网友:
显卡供电没出,内存还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分析
此板挡55    14
测集显有0.44v因此判断以过内存

VGA的R G B 阻值都是121,其它好板阻值也是121

网友:
CPU座子还没干呢,排除其它方面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分析
此板挡55    14
测集显有0.44v因此判断以过内存

因为没过内存,集显供电还没出。只要那位大神的思路正确,问题解决了,分肯定会给的

网友:
桥加焊了,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E:
什么?复位1.5V,老爹只听过复位3.3的。没听过1.5的。查南桥的供电及时钟,不行换桥

网友F:
要示波器出马 看集显的供电和SMBUS的波形 再不行就换PCH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复位1.5V,老爹只听过复位3.3的。没听过1.5的。查南桥的供电及时钟,不行换桥

三代内存第168PIN是内存的复位,正常电压1.5V。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复位1.5V,老爹只听过复位3.3的。没听过1.5的。查南桥的供电及时钟,不行换桥

还有,在论坛上不要动不动就老爹,这样不礼貌,说不定人家对方年龄和你爹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示波器出马 看集显的供电和SMBUS的波形 再不行就换PCH吧

换桥就没必要了,修个板才30。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样子应该不是内存供电那边了把

网友:
查查BIOS芯片的几个脚  看看是否断线  附近电阻阻值异常之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在论坛上不要动不动就老爹,这样不礼貌,说不定人家对方年龄和你爹差不多

知道啦!人家只不过是开开玩笑啦

网友:
有点难度哟

网友:
内存时钟正常吗?

网友:
你用风枪把全版的822加点油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和插内存都是一样的现象

查内存的电源好信号,查内存的数据地址打值是否正常,串在数据线上的小电容坏了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内存怎亮机,又怎最小化呀,搞不明

把数据线上的小电容换了试试看,还有我刚说的信号查一下,因为给出这个电源好信号,时序满足才会下级电路才会工作

网友:
查下内存时钟

网友G:
内存的  时钟你测了吗 ?

网友:
h61就不要太较劲了吧

网友H:
楼主你有这主板型号的点位吗,我来帮你看看信号。

网友:
楼主厉害啊,知道这些知识
华硕P8H61-MLE REV1.03
触发后跑码到55 14,上不上内存都是5514,并有滴滴滴滴的四声报警声,判断为不过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
主供电1.51V
负载供电0.75V
SPD供电3.3V
基准电压0.75V
复位1.5V
总线数据3.3V 数据时钟3.3V
打CPU座的AD线阻值正常
BIOS刷过,CPU内存也换过故障一样,哪位大神有没有什么维修思路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I:
看样子不是内存不过,是BIOS复制到内存时出错了,你换过BIOS旁边的822排阻没有,华硕的822是出了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不是内存不过,是BIOS复制到内存时出错了,你换过BIOS旁边的822排阻没有,华硕的822是出了名的

怎么看出是BIOS复制到内存时出错了?没注意从什么时候开始,华硕改良了822排阻,后面出的板子没以前的那些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有这主板型号的点位吗,我来帮你看看信号。

点位论坛上面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的  时钟你测了吗 ?

时钟到是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出是BIOS复制到内存时出错了?没注意从什么时候开始,华硕改良了822排阻,后面出的板子没以前的那 ...

华硕的板子 我接到的少,下次有机会研究研究

网友:
上次修过一块,CPU有问题导致。换了CPU之后主板正常

网友:
数据线打值 是不是断线了 BIOS 多试试

网友J:
为啥我也碰到了跑55.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啥我也碰到了跑55.

我还看到有些板子跑5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