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md rev:2.0 带OTP的BIOS

楼主(2016-05-26):
ASUS X450MD REV:2.0 刷过BIOS后还不开机的,试下我这个带OTP的看行不行,记住你换用不同的BIOS芯片进OTP一定要8K的。不然一样不开机。
刷压缩包里面8M的那个就行。

网友:
我的开机无显  下来试试

网友A(2016-07-26):
我试试楼主的bios这么样。。我刷了无数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试楼主的bios这么样。。我刷了无数个了。。

你的编程器一定要支持OTP的哦。

网友:
我刷了你这个还是不行,不开机

网友(2016-09-10):
打开看了一下 OTP区域 这个是空的

网友B(2016-12-18):
你好 我刷了你的BIOS 不安COMS电池能自动触发进系统,安装后触发不上电开机指示灯已经亮了 我的编程器支持OTP 我只刷8M的BIOS,没有刷8k的那个,不知道我的刷对不对 CPU是四核奔腾n3540

网友:
又尝试了一下可以用 我加载了8K的后再加载8M的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刷了你的BIOS 不安COMS电池能自动触发进系统,安装后触发不上电开机指示灯已经亮了 我的编程器支持O ...

我的故障跟你一样。不安CMOS电池自动触发到0.3几不动了。。装上CMOS电池后按开关不触发。。不知道你搞定没有。。。我的不知道怎么弄了。。还没搞好

网友(2018-04-15):
这BIOS不正常时。隔离19V都不过。短接后3 5V只是上电时有。不上BIOS芯片就有3 5V.我刚刷了个带OTP程序点亮了会,进系统蓝屏就进BIOS修改下又不触发了。什么情况?

网友(2020-08-04):
谢谢  真的不开机。。。。。不上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