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2 Pro VIUU3 NM-A074 REV 1.0

楼主(2016-05-26):
联想YOGA 2 Pro VIUU3 NM-A074 REV 1.0

YOGA 2ProVIUU3NM-A074REV1.zip

网友:
是原机器备份还是分离合成的?

网友A:
淘宝买的 好的机器亮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的 好的机器亮了 什么问题都没有

淘宝买的机器里面有win8的序列号?好厉害啊。如果官网的BIOS 中分离出来是不带OEM信息的

网友(2016-06-30):
本子 自动重启,键盘灯一闪一闪的,刷了这个可以开机了,但是等待时间很长才出现Lenovo图标,还以为不能用。

网友(2017-11-30):
我也是开机0.5重启,刷了一个BIOS还一样,再刷你个这个试试。

网友:
哎呀,刷2个BIOS都一样,客户说蓝屏3次后黑屏不亮了,估计是板载内存坏了,怎么搞呢

网友(2019-04-08):
这个开机快不快?········

网友(2019-11-10):
BIOS 确定可以亮   但开机慢  多等一会儿

网友(2021-10-19):
开机慢是需要重新合成ME吧

网友(2024-04-25):
我刷了,还是老样子,开机电流到500多掉电,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