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联想U410,有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05-26):
接修一台 联想U410 DALZ8TMB8C0  REVC I5,裸板 插电 0.06  开机0.7-0.6 加电不显,板载cpu应该正常还有一次波动 0.7左右亮机。

待机偏大,待机电压正常,断开ec 供电  和拿掉网卡都一样,网上搜索 有好些人待机也是偏大,暂时不管

先刷个通病BIOS ,还是无果。整板除集显供电0.0几V都有,小电压小电杆都正常。 内存复位正常

内存SMB、排阻均有波,内存复位1.5v正常,过内存之前会捡到PCIE 加焊显卡 无果

打集显波形   更换集显上管亮机

此机正常 待机应为 0.01   还有不插硬盘会灰屏无LOGO。 U410 DALZ8TMB8C0 REVC I5 N独显 备份 EC

网友:
通病?修到过好多了还是?有显波器就是好修呀

网友:
集显上管坏?通病?笔记本什么上管下管坏的,真的很少修到,短路的除外。

网友A:
待机0.06  上管应该会有点发烫

网友:
示波器 表示还不会用 好羡慕楼主啊

网友:
示波器 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06  上管应该会有点发烫

还真没发烫,才开始就考虑到哪里短路,但是没摸出来

网友:
修过,确实是这个问题,我修到过。

网友:
大侠,你这示波器和我师傅这台有点像,型号就差最后面一个字母,形状都一样,可我不知道怎么测smb

网友:
这么说待机偏大也是集显的上管不良导致的了?

网友:
这个供电管子 是短路了吗。  还是阻值不正常了。

网友:
没有了解清楚

网友:
说实话相信很多人在修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忽略掉集显供电的上下管,除了铁壳MOS管,还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再次说明不要忽略看似一些简单的问题,

网友:
上管不稳定导致的吗

网友:
确实是这个问题,我修到过。

网友:
这帖子好,清晰明了,加分!!

网友:
这个上次我全部桥换了不行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