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8ML破板子奇葩开机排针害死人

楼主(2016-05-26):
一大早客户拿了个映泰A58ML,说开不了机,很着急,希望现在帮忙搞好。行吧,客户就是“曼尼”,一看不通电,开关排针没有电压,有点怀疑是不是开关排针搞错了,但是找遍整个板,都没发现排针标示,只好按照标准的开关排针为准了,1117电压正常,IO供电正常,南桥供电正常,晶振起震,换IO,跑开关线路(没图纸),跑的满头大汗没跑出个头绪来,客户又眼巴巴的在旁边看着,我和客户说,这个不通电可能是南桥,客户说在家板子是通电不开机哦,仔细试了下,纳尼!!开关排针在另一边,真是奇葩,然后刷了个BIOS就好了,真是去年买了几个表,老师傅遇到新问题。特意拍了个照片,图上有红线上面那两个针脚才是开关,以后大家遇到这个奇葩,少走歪路。顺便附上BIOS(官网可下载)

网友:
确实奇芭,标准插针那个地方是HDD LED的,开关针在右边。。。

网友:
感谢热心的楼主,对我很有用。

网友:
一拳打死老师傅哈哈,不过各种问题都有,以后多注意就好。

网友:
这是个奇葩 不按标准出牌

网友A:
最起码你的问问客户,这个板子什么问题吧,问题都不问清楚你就开修,我也是醉了,接到机器先还原问题先

网友B:
大把板子乱了  MS-7592也是

网友:
楼主高手,看你贴子很多了。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开机线放到硬盘灯的接线位置了,还真是少见。

网友:
以后会注意,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你的问问客户,这个板子什么问题吧,问题都不问清楚你就开修,我也是醉了,接到机器先还原问题先

客户说不开机,我把不开机理解为不通电了,经过这次,以后会详细的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把板子乱了  MS-7592也是

嗯嗯,是有小部分乱的,但不是大把,而且那一小部分板上有丝印标示,这板开关排针没有标示出来。

网友:
没找到开机针  就是很郁闷的  我搞HP的原装机  主板上压根没有 开机针  机箱开关那要电路板  找死我了  刚好有一台一样的 才算是看明白了   楼主也不赖嘛

网友:
多少板都不按套路出的

网友:
非常感谢,今天修好这块板了

网友:
一个个试就行了

网友(2017-03-19):
这开机针位置是跟普通的不一样 但是板上应该有标示

网友:
怎么不通电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太感谢楼主了,MD我也遇到了,无法开机,短接强制通用却又能亮机,原来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板子上有丝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说不开机,我把不开机理解为不通电了,经过这次,以后会详细的问下。

这个怪不得你,某些业余爱好者都连故障描述不清楚,还不说普通客户了

网友:
好厉害的朋友。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倒是少见,我一般都会下说明书看看在插

网友:
不怕找不到开机排针,就怕搞个假的忽悠你。

网友:
这个真是个奇葩啊,要是我估计也搞不定啊。,不按套路出牌的玩意!!!!

网友:
哎妈哟,我也中招了,幸好看了楼主的帖子!

网友:
个例而已,很正常

网友:
居然不按常理出牌。不过好在你没测针针电压。不过刷BIOS就好了,很多主板刷这个就好么。

网友:
照理说应该先在机箱上点一下是否能开机先的。还要测一下机箱开关有没坏的,他只拿了主板来么?

网友:
很正常,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2017-07-15):
谢谢师傅的提醒,以后遇到不按套路出牌的先看一下开关针对不对!

网友:
一拳打死老师傅哈哈,不过各种问题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