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e40-70无线不能开启

楼主(2016-05-26):
联想e40-70无线不能开启,驱动重装过,系统也装过,还是不能开启。这种有开启脚么?
联想

网友:
换个网卡也不能用吗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关着呢

网友:
BIOS f9 还原

网友:
有电源管理软件吧?

网友:
开启信号来没哦

网友:
有个脚割断就好了。有些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
屏蔽第20脚

网友:
看一下图纸 把开启脚用胶绝缘

网友:
这种事新型无线网卡吗

网友:
只能看看图纸了

网友:
有开启 应该是连EC的

网友:
联想很多要装电源管理驱动,装完用快捷键打开就可以了
htceos
这位大侠的店是在汇龙吗,名字有点眼熟
详情
泰博快修
说的对 之前也在本论坛求助过 也是安装电源管理驱动后 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刷个BIOS,BIOS里有无线开关控制的。
还可以查一下点压,有出on啊

网友:
安装电源管理软件,试下吧

网友:
一般 都是换个 网卡 我经常遇到

网友:
这个样子的不知道是那个脚,开启脚断开就好了,只是关不了

网友:
电源管理软件装了没?

网友:
先回复BIOS

网友:
第20脚隔断,弄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