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索尼PCG-7184N保护隔离不过

楼主(2016-05-26):
机器拆开为二修机,,看样子一修是进水。。

插电,电流为0.003,公共点电压为0V.看样子是隔离不过。

我们都知道索尼有个自锁电路,隔离不过有时放下RTC电池就好,放完电,电流高了点,,公共点19V一闪而过,看样子是保护了

PQ24和PQ25 G极为高。不正常.受控于ADCRV#

ACDET为0.5V正常要高于2.4V。断开PD6为2.6V看样子是被AC_OFF_3#
拉低了,,,

前面我说到放电隔离就过,跟这个电路有关。
PQ9A 5脚为高,
UL_IN#为低。继续查UL_IN#来源。

经查PU5是个2.5V电压检测芯片。只要2脚电压超过2.5V,1脚就会输出
拉低
UL_IN#
PU5 2脚波形:

一看傻了眼,这么多路保护。不过稍微理解下,只需查PD23和PD19就可以。。
查PD23就发现敌情了

PD23第一脚:

PD23第二脚:

第二脚3.28V不正常。。

看了两个上下拉电阻外观正常以为是5V过压的问题。

5V波形:

看样子是上下拉电阻的问题了,,两个拆出来一量竟然两个是好的。。
装回去试试,PD第二脚波形:

装机,亮机图:

大家给点分,,多谢。。

网友:
灌水哦,,,这么明显

网友:
受教了,有意思

网友A:
我醉了,上下拉电阻腐蚀了呗,我就不信肉眼看不到

网友:
索尼的机器保护挺多

网友:
高手,没看明白

网友:
取掉关键元件也 不艾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醉了,上下拉电阻腐蚀了呗,我就不信肉眼看不到

这个电阻真看不出什么

网友B:
"看样子是上下拉电阻的问题了,,两个拆出来一量竟然两个是好的。。"  这句话没看明白,liangge两个电阻拆下来量了下再装回去,机器就好了吗?

网友:
可能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上下拉电阻的问题了,,两个拆出来一量竟然两个是好的。。"  这句话没看明白,liangge两个电阻拆下 ...

那你说呢?

网友C:
就拆装一下就好了吗,不会反修?

网友:
应该是电阻虚焊了。

网友D:
图纸  怎么  不上传? 和MBX-204一样吗?

网友:
楼主分析得非常详细,  示波器抓得十分准确, 小白受教了。必须收藏  可惜今天分加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拆装一下就好了吗,不会反修?

推测  可能是  PR142  PR143  有腐蚀   导致分压  超过2.5V  导致  保护!

网友:
PR142    PR143   腐蚀  导致  分压  超过2.5V    引起后边保护  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的确 很难得分析哦  总算看懂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  怎么  不上传? 和MBX-204一样吗?

就是MBX-204 图纸论坛有。

网友:
牛逼啊!反正是长知识了,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信号怎么查呀

网友:
值得学习,分享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有的电阻轻腐蚀。确实不好看

网友:
件坏了, 还是空焊,没换也能好

网友:
隔离管控制脚一般是20几V是由充电IC来控制,有修过清BIOS就好和换管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