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CQ511内接不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6-05-26):
HP511,CQ511内接不显,外接花屏,同行拿过来的,他说吹过显卡,然后返修过几次,说让我给换显卡。他说是看电影花屏,但在我手上是不显示,外接花屏。查这款机器通病就是显卡虚焊,还有如果掉电的话就是显卡电源芯片要换,很多人换了显卡后变成了掉电,就是要换那个供电芯片,心想会不会供电芯片导致老是返修,加焊一下,,,居然掉电了。供电芯片肯定坏了。。。。。废板上找来一个换上,又能开机了。但是不显示,那就加焊显卡,一样,再高温加焊,,,好了。。开机进系统,,,温度80,导热管不导热,,,妈的,我还要亏一个导热管,网上定一个加运费40.这回稳定了吧,,,,,

网友A:
怎么讲到什么导热管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明显是显卡故障

网友:
你严重灌水,说了主要不是显卡问题。。。。有没看贴呀。

网友:
导热管坏引起的显卡虚焊

网友:
加汉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讲到什么导热管了

铜管不导热才是显卡老返修的根本原因

网友:
呵呵,还亏个导热管,为什么不跟同行沟通一下呢,别人也会理解的呀

网友:
呵呵  这机器得多收点

网友:
你说的芯片是51511吧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机器

网友:
本来利润就低,同行我会选择说明,如果“同行”不能接受,下次我就把他当普通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