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505主板

楼主(2016-05-26):
戴尔主板短路修复的发表一下思路和结果,谢谢。
戴尔D505主板 烧毁fds6982s。用特配器一插上即灭灯保护状态,是主板大短。
打开主板一看,FDS6982八脚的mos管严重烧焦,拆下fds6982插电源特配器灯不灭了。换上新的fds6982通电“啪”又烧毁。
各大电感、电容对地阻值均短路(19v大电容正常,测有电压),3、5v电容电感对地几乎均短路,由于没有烧机电源只好一个一个地拆下测试,各个电容并没有短路的;乱、、、
(看下图)4R7电感右旁(白色)烧焦处即是fds6982s(已经拆下),4R7电感往下的好多大小电容测试短路(在板上测试);一个一个拆下测试全部电容都没有短路症状。fds6982s 3、4脚烧严重(图的4R7右旁白色处为fds6982s,分别上下排各四个脚,下排从左到右为1、2、3、4脚;上排从左到右为8765脚),拆下fds6982s后,测电路板上:
一、1、2脚为19.3kΩ ;1、3脚0Ω;1、4脚100Ω。(1与3、7、8脚阻值0)
二、8、5脚69.1kΩ;7、5脚69.1kΩ;8、6脚69.1kΩ;7、6脚69.1kΩ。
三、8、2脚19.4kΩ;8、4脚103Ω。
请高手指引查找故障方向、思路,我真的乱了;是哪些元件短路?如何查找。。。新手上路多多关照。谢谢了!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器还在修啊,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B:
查G级到电源芯片有没有断线,电源芯片是否坏了等

网友C:
简单的说还是先从故障源头开始:找出公共点短路元器件。

网友D:
换板还快些,这主板又不值钱了几十块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说还是先从故障源头开始:找出公共点短路元器件。

给个详细思路指点吧,新手上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机器还在修啊,直接换主板吧

那里可以买到一次点亮的主板?

网友:
太老的机子 确实 换本子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G级到电源芯片有没有断线,电源芯片是否坏了等

我估计芯片是没有指望了,但是拆下芯片后测旁边3 5v电容依然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板还快些,这主板又不值钱了几十块钱吧

是几十块钱,问题没有一次点亮的主板换上去,换过一个主板也是有问题的,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几十块钱,问题没有一次点亮的主板换上去,换过一个主板也是有问题的,郁闷。。

你就给卖家退货罗

网友:
是的,就是反复寄货麻烦,不知道那有一次性装机点亮的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G级到电源芯片有没有断线,电源芯片是否坏了等

谢谢指点。。

网友:
怎么就没有师傅做过同类问题?出来分享一下经验呀,这型号的主板电源是那个元件出现问题的多?

网友:
这主板的电源问题一般情况是那几个元件出现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