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200 开机不显

楼主(2016-05-26):
联想C200一体机,开机电流0.5左右不显示,在论坛上逛逛看有没有通病之类的,好多说是U37 驱动程序的问题,不想那么多,刷了在说,果然有惊喜,跑码了,只可惜跳到1.4不亮,发现屏有轻微的变化,以为是程序刷的不对或者是U37坏了,接着在废驱动板上拆了一个刷上,又变回原来的状态了,无赖又得换回原来的,检查各个电压都基本正常,按开机键旁边的屏显开关,电流变到0.5左右,想了想,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因为屏显开关没打开,电流才0.5的,哎,本来打算先丢在一边弄别的去,无意中在论坛上发现了目标,哈哈,SATA接口背面有腐蚀断线,下载图纸,链接好断线的地方,通电。哇哦。激动的心情。哈哈  。上图   不多说

U37 BIOS.rar

网友A:
搞清楚这根线是干嘛用的了么

网友:
飞的线是供电不?

网友B:
楼主高手,看你贴子很多了BIOS。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C:
断线了还是...................

网友D:
怎么没说下这是什么线断了呢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着的

网友:
这个就是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清楚这根线是干嘛用的了么

短线了,飞线过去,就修好了啊

网友:
不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了还是...................

主板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看你贴子很多了BIOS。非常好学习了

平时多积累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说下这是什么线断了呢

LP1,,,,,,,

网友:
有个论坛就是好,提供各种维修思路。不用走什么弯路。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通病哈,是;LPC总线的一条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