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VT1326SF晶体芯片怎样拆装好?

楼主(2016-05-26):
DELL 14Z-5423 VT1326SF晶体芯片怎样拆装好?有没什么好的方法,老是装不好,风枪也易吹坏芯片,请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风枪没练好就用BGA焊台

网友:
小火先慢慢煨些时间,然后慢慢升温,直到拿掉。。。。。。

网友:
这个不太好焊 我焊过几个基本坏掉

网友:
280度多吹一会 不会坏的

网友:
这个芯片真心不好焊,我也在焊这个芯片,恼火啊

网友:
来自: 中国
玻璃晶体不好焊

网友:
风枪不要用直风风枪 买 螺旋风的就行 我用的快克 2008 可以搞定

网友:
拆好拆,我一般把主板反过来然后拿掉风嘴吹背面。要对应被拆的配件。100%不会坏。这个方法也可以拆塑料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