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511 有待机不触发,0.01

楼主(2016-05-26):
都说是BIOS 刷了,不行,3v 5v  z正常开关有电压,有谁碰见过

网友:
南桥起振了吗

网友:
查一下南桥复位RTCRST#

网友:
ec有没发pwrbtn#

网友A:
简单的说,按开关电源灯有亮不?

网友:
你看下时钟复位正常吧

网友:
查时序吧,EC条件和南桥待机条件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按开关电源灯有亮不?

没一点反应

网友:
搞定了,是5V电感边上的电容不稳定了,换了个就OK了,刚开始没仔细看,5V偏低4.8

网友:
不触发就先要量下3 5 V了

网友:
查ec 桥的触发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