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41显示开机画面后不断重启

楼主(2016-05-26):
板好XY1KK REV:A00   DELL 14-3441显示开机画面后不断重启显示重启,求教什么问题

网友:
系统坏了吧

网友:
先装系统,这个就不是个问题

网友:
多装几个系统试试

网友:
刚搞好了,是BIOS问题,原先我也以为是系统问题,但是我是裸板的还是有那个问题,也是第一次遇见BIOS引起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简单的说是某个设备没有检测到,如果外设都排除那么可以刷程序看看,如果程序也搞了,问题就复杂了。。。。。

网友:
哎!我只看到你的问题,没看后面你已经搞好了,浪费我的情感。

网友:
刷BIOS,和宏碁4560一个样

网友:
先把系统问题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