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一个铜线制作一个喇叭

楼主(2016-05-26):
【DIY制作】一个铜线制作一个喇叭

  生活中,喇叭充满了我们的生活,手机上必配的耳机,电脑上的音箱,喊话器上的喇叭。没有喇叭的话,我们就不能听到各种多媒体设备发出的美妙的声音。你知道的喇叭的工作原理吗?不知道没有关系,经过了今天这个简单的DIY小制作,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喇叭为何会发声了。

diy制作 图1

  diy制作喇叭准备的原料:

  一个小的薄皮铝制空罐(保证罐子和铜线的接触位置不导电)

  铜线
  电工胶带
  双头鳄鱼夹
  一个较大的钕磁铁(磁力强劲,适合这种比较粗糙的DIY)
  便宜的耳机(因为要剪掉)
  砂纸
  焊接工具(可选)

  diy制作喇叭方法/步骤:

  1、把铜线剪成三段,每段大约1米长,然后将三段铜线扭成同一根更粗的铜线。

diy制作 图2

  2、将扭好的铜线按图中的方式弯曲成线圈,铜线的一端从线圈外引出,另一端从线圈中部引出。注意线圈各层不接触。

diy制作 图3

  3、布线。用绝缘的电工胶带将线圈固定到罐子的底面上。

diy制作 图4

  4、鳄鱼夹。线圈的两个线端用鳄鱼夹夹住。

diy制作 图5

  5、将磁力强劲的钕磁铁粘到罐子外底部。

diy制作 图6

  6、把便宜的耳机剪掉,我们只要耳机插头。

diy制作 图7

  7、将耳机插头的两端分别于两个双头鳄鱼夹的另一端连接起来。

diy制作 图7

  8、音乐

  将耳机插头插入音乐播放接口,耳机中变化的电流在铜线圈中形成一定强度的变化磁场,该磁场和钕磁铁的强磁场相互作用,最后带动罐子底部震动,从而播放音乐声。

  但需要注意是,因为这一装置没有额外的供电,可能即使你把音量开到最大,声音还是很小。你可以通过调整线圈或使用更薄的罐子来加大音量。

diy制作 图9

  通过以上制作,现在你懂得喇叭的基本工作原理了吧,如果要打造一个更优质的喇叭,还需要额外的电源和滤波放大等组件,当然也需要更好的电路设计。

网友:
对原理理解是个好的实验

网友:
学习了楼主无聊的电子制作

网友:
大神啊   这都行

网友:
这是最普通的喇叭工作模式 还缺少个震膜

网友:
搞不清什么目的

网友A:
会有声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有声音吗

应该会有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