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20不出待机电压

楼主(2016-05-26):
前两天接一个DELL 7520的机子,不触发,一测没有待机3  5V,待机芯片是EM,测了一下没有REF就直接报芯片坏,今天订的芯片到了,装一去还是一样的问题,REF还是没有,抽象了两个都一样,晕了,公共电压正常,没有头绪了,请问这个什么情况,给个解决方法

网友:
简易的说应该先测线性的开启。。。。。。

网友:
REF都没有,限性电压也没有

网友:
查查条件吧。。。。

网友:
楼主给传一下电路图,我帮你看看

网友:
还有我想知道向这样单个芯片坏了,你是在某宝上面订吗?

网友:
查一下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jiq机器还在吗 是独显 还是集显的 帮个忙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找图纸查各个条件为好

网友:
待机芯片是EM?? 请问EM是什么东西?具体型号都不说?

网友:
查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