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遇到怪事了,修不好 吃了几包烟了 靠

楼主(2016-05-26):
   接了台索尼的笔记本,触发掉电,查到故障是MAIND信号只有4.5v左右 正常应该是10v以上,待机的时候PQ31控制较9.2v 这个很正常,D级0v 开机后测得PR111  14v 另一头只有4.5左右,断开PR58 PD40 PR63  PR314 PR280 PC78没有,开机测试还是只有7.4v  按道理应该是14v的样子撒,为什么我全部断开了,还是只有7.4呢  不解 不解啊 这个电压不正常  导致后面的转换电压偏低啊!

网友:
PQ31也取掉了

网友:
MAIND  这个信号应该不正常导致

网友:
肯定是这个信号撒  但是为什么全部断开了 电压还是上不来呢?

网友:
有没有想过把PR111换掉试试··

网友:
可能是漏电了!

网友:
折了那个电容,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测maind阻值,阻值正常拆掉PQ31 在开机试试。看下是MAIND受控信号的问题 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PR111早就换了

网友:
电容 主板根本没装

网友:
见鬼了吧,把PR111去掉,或者直接割断飞线,不要装在板子上,试试

网友A:
看来这个主板修不好了

网友:
会不会电容漏电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直接换成100欧的

网友:
换成100欧后好了吗

网友:
断开后面电路

网友:
PR111后面的线路割断试试,有的是板层问题拉低电压的,拆件没用

网友B:
机器不一定是MAIND不正常,也许是掉电太快你没测到正常值。

网友:
短路拉低了,上次遇到板层短路拉低的

网友:
应该是后级转换管坏了 可以拆掉试试 不行可以短线测试

网友:
如果没有直接短路可以用公共点电压去开启各路供电检测

网友:
慢慢研究慢慢搞

网友:
htceos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前面的 15v  正不正常

网友:
将pr111换成1k左右的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修多了,场管漏电,可能性飞常大

网友:
是不是其他线路后面线路还有连接
这条线路就这点元件啊

网友:
不行的,换成100欧的那不是待机这个15v就被拉低了?

网友:
拿掉pq31呢?还是7.4v?

网友:
19楼说的很对啊,万用表没反应过来吧

网友:
拿示波器看看啊!

网友:
索尼的电脑电脑不是太好搞  隔离电路 真正的不好搞   真会把人搞疯的  兄弟祝你好运

网友:
有可能是板层的部问题。

网友:
如果后级全部全部断开还是這样,可能是板材漏电,建议直接废掉原来的线路,改用漆包线,骚年快使出你的飞线大法吧

网友:
升压电路那边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买了一块新主板,测试电压7.4 看来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但是所有的路我不断开话 就只有3.3v 有漏电

网友:
可能是漏电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两种情况:1,板子本身相关线路上漏电!2,后级转换管短路损坏所致!

网友:
1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该断的都断了,不应该了,除非有小的器件坏了,不好找,碰运气吧,

网友:
有被拉低了吧

网友:
15V就没有吧。修好15V先

网友:
应该是输入的信号不对引起的要查此场效应管的前级信号电压

网友:
15V电压电阻问题阿,通病呢

网友:
后级有转换管短路 拉低

网友:
没理由啊,看来看去只有四个原因。PQ31,PR111,后及或板层漏电很想知道真像,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主板修不好了

莫慌 肯定是能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不一定是MAIND不正常,也许是掉电太快你没测到正常值。

嗯  您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我只想问一句 楼主为何懒得多截几张图呢?  您有没有想过有几人会为了解决困扰您的这一问题  而去下那份图纸呢?
  至少我都没注意你说的版号 更别提在我的硬盘里去搜索一下看看有没有现成的了。 下载?那就更无从谈起了
您下次可别这样了啊!!!
以上只是一个建议  不褒不贬!!!

网友:
都拆了还是出不来这个信号,分析像是板层短路

网友:
从后往前断,能断的全断了。有时候芯片本身也有可能出问题拉低这信号的。

网友:
吧前段和后端都断开 量测这条线有没有阻抗 是不是内部短路导致的呢?

网友:
飞线大法都试了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