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DIY随身电源

楼主(2016-05-26):
自己动手DIY随身电源

图1

  这个随身电源有这么四个部分构成:充电,升压,保护和电池。首先,电池一般都是用可充电的锂电池,以片状的锂聚合物电池还有18650封装的标准锂电用的最多。根据情况,通过并联来提高容量,延长使用时间。然后,有一个充电电路为电池充电,一般设定为了充电方便和效率考虑,都使用标准的5V电源,接口为MINI USB,通过专用的锂电池充电芯片来控制和管理锂电池的充电动作。升压部分,是把锂电池的输出电压,从平均3.7V电压提升到5V,来输出到外部供电,因为现在基本都是开关电路控制,效率很高,线路本身的损耗可以忽略。保护部分有单独接入的,也有集成在充电放电部分里面的,主要防止短路和过冲过放,这些动作都会影响到锂电池的安全性和寿命。

  一、材料

  (1)锂电池盒,这是一个网上购买的标准双18650锂电池的电池盒,内部可以容纳两节标准18650电池,以及适当大小的控制电路。
图3

  这是电池盒内部。本身就是并联结构,很方便。
图4

  看看电池放进去的样子
图5

  (2)成品一体化电路板
  为了简化自己的工作量,这是网上购买的成品一体化电路板,带充电,升压,电池保护一体全集成,充电电流最大0.5A,输出最大0.5A,平时充个手机是足够了的。上面那个插座是MINI USB口。
图6

  (3)3M双面胶

  二、制作
  (1)固定
  用3M双面胶固定住标准USB口,然后截取一段合适大小的塑料块,用汉高瞬间胶固定,在上方的塑料盖上切割出合适的缺口,用于放置MINI USB口。
图7

  看看样子,堆叠在一起,刚刚好合适。
图8

  (2)接线
  焊接好连线
图9

  固定一下,基本上就完成了。在这张图里用了简单接法,把输出口的D+D-口直接短路,可以适应大部分智能机的充电识别需求。
图10

  为了提高适应性,比如水果机也能充电,外接了一块识别电阻板,向下兼容输出口的D+D-口直接短路模式,算完美了,可以兼容99%的机型。
图11

  完工的样子,看这幽幽小蓝光,还是很有感觉的。
图12
  下面是四电池版的图,做法是一样的,容量大了一倍,有更长的续航时间。

图13

图14
  市场上虽然很多,但自己DIY做个随身电源,比买现成的很有成就感。。还有就是电池的质量和续航时间,也让自己信心满满。哈哈。。。

网友:
自己做个废试 买一个多少钱

网友:
你这个动手也就算是改了下外壳,其他的都是买现成的,  这能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