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G41MT-S2

楼主(2016-05-26):
主板卡内存,。,。跑马C1  刷过BIOS,然后没思路了。怎么修

网友:
查查内存的关键脚位,,。

网友:
这也太草率了吧,什么都没有,内存工作条件看一下满足了吗

网友:
查内存的基准电压,  总线电压 ,SPD等还有数据线

网友:
看看内存条件电压正常不

网友:
查内存供电条件和拆下串口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