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P 主板EC程序

楼主(2016-05-26):
我用RT809F加扩展板在线读的EC程序,能读是不是代表这个EC带程序呢!先上传,有待验证,EC型号IT8528E AXS,扩展名改成.BIN

网友(2016-07-06):
有程序不代表不通用,好多芯片都有程序但是是通用的.

网友:
我的EC是8528—AXA,也是k550D

网友(2016-08-12):
有谁知道IT8528VG这个EC的程序是在内部还是外置储存器··求助··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7-07-14):
fxs的是有一个外置存储芯片的,25q80

网友(2017-08-25):
我的是清灰烧了EC,8528e.请问有代换的吗?

网友(2020-12-18):
太好了,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A:
分数不够了,下载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数不够了,下载不了啊

不用下了,这个程序没用,直接上个同型号芯片就可以,新旧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