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CPU供电引起的掉电之奇葩问题

楼主(2016-05-26):
掉电,首先双通道抓U69

黄色:ALL_PWRGD
蓝色:S0_PWR_GOOD
明显蓝色先掉
取下U69 电流0.3左右

取下U69并且S0_PWR_GOOD 和 ALL_PWRGD 都不掉了 。证明不是前面的问题
ALL_PWRGD :3-5V的PG 、1.05V的PG、1.5V的PG .......类似于一个HWPG(还是有些不同的,具体请看电路图
S0_PWR_GOOD :由EC发出来的。原本是准备直接开启CPU供电的,但是后来没有用

那么问题几乎已经可以判断在 IMVP_VR_EN 之后(或者 IMVP_VR_EN)。巧的是,当测PLT_RST#,一直为低。那么范围就进一步扩小:IMVP_VR_EN 之后 ,PLT_RST#之前。
反推PLT_RST#(这里就不板门弄斧了)
测试R103

瞬间掉了  查 CORE_PWRGD

CORE_PWRGD由CPU供电芯片发出,发给桥。桥的SYS_PWROK 、PWROK 和MEPWROK连在一起。所以,当收到CORE_PWRGD ,在满足自身条件的情况下,发出PLT_RST#(当然,还有好几个信号是优先于PLT_RST#发出的)。最后双通道抓波比较(图太多,不上传了),全部都是CORE_PWRGD先掉。查桥的条件,全部满足,刷BIOS 换桥后,依然涛声依旧.

转换思路:既然CORE_PWRGD 先掉,会不会是芯片引起的呢  ?
换芯片后,还是一样。测PVID 组合信号
按照intel 的组合
0.712V
由于掉电太快,万用表无法测量到电压。
  (滤波电容已经换掉了)

正常的PVID是
  1.1V

芯片换过,还是一样

PVID 组合信号由CPU发出 ,因为是HM55,CPU的供电和BIOS没有关系(取下BIOS,也能出CPU供电)。PROCPWRG没有,只能说没有CPU供电,但是不会引起PVID的变化。

问题比较奇葩吧   。望各位高手支招!!!!!!!!

CPU已经换过试了,,,,,换了3个,都是一样。

网友:
请不要伸手要结果,至少你也要动一动脑。。。。。。。。。。。。。。。。

网友A:
桥的条件都满足了吗.CPU非核心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条件都满足了吗.CPU非核心条件满足了吗.

条件都查了 ,完全找不到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