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凌志P43T V5 跪求BIOS

楼主(2016-05-26):
主板:翔升凌志P43T   V5

上图为驱动之家的BIOS我试过了,没用,跪求此版本的BIOS

网友:
上翔升官网下载

网友:
官网没有这板子,BIOS

网友:
什么问题呀?

网友:
我也有一张这样的老板没有bois楼主找到了可以发我玩玩么

网友A:
卡D4,换了几根内存条都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D4,换了几根内存条都不行

内存条件  测完了吗     内存数据线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条件  测完了吗     内存数据线对地值

全都正常,两块板同样的故障,估计是挑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