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不触发求助,公共点0v.

楼主(2016-05-26):
  机器不是大短路的,裸板也没测量到短路的地方。

应该是点火回路的问题,我用G480的电路图代替,查看了一下。但是不太理解点火回路的原理。

问题: 目前是PQ302控制级变高电平19V了。导致无法导通,公共点没有19V,导致不通电的迹象。
主板实物图
点火回路图                          补充:别说电容短路。电容问题的话   我还来发求助贴?

网友:
这是PACIN信号,我这个信号也是0V。BQ24727VDD也是0V。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对地阻抗都正常。

网友:
有没有人指点下。

网友:
公共点如果没有短路,就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A:
我好像修到过这款主板, 一般是后继短路引起保护隔离断电了, 图纸上是不是有个B+ 标记的电压?    你要排除后继那个供电地方有短路, 就能让保护隔离恢复,  我上次是1.5V产生的地方,上管旁边一个电容短了,拆了就恢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修到过这款主板, 一般是后继短路引起保护隔离断电了, 图纸上是不是有个B+ 标记的电压?    你要排 ...

还是有短路吗?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
公共点有路么,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有短路吗?我再仔细看看

可以用烧机大法, PQ302的G级肯定是19V 关闭的,  你要在输出极接根线, 用不超过3V烧, 就能找到发烫的区域

网友:
前天修到一个一样的,是充电芯片20脚的供电线路上小电阻无穷大了,导致充电芯片无供电

网友C:
公共点对地打下值 ,公共点对电感打下值,看有没有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烧机大法, PQ302的G级肯定是19V 关闭的,  你要在输出极接根线, 用不超过3V烧, 就能找到发烫的 ...

不短路   烧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对地打下值 ,公共点对电感打下值,看有没有相通的

公共点  对地不短路。阻抗正常

网友:
网上看下月饼的点火回路

网友A:
哎, 那你看把PQ302的G级拉低让它瞬间导通看  可调电源上面会不会显示短路的情况, 但这样做危险。 它这种设计就是后继有地方不对才会断开公共点,  你光打公共点对地阻,打得出来么? 实在不信,你去看看点火回路设计方法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那你看把PQ302的G级拉低让它瞬间导通看  可调电源上面会不会显示短路的情况, 但这样做危险。 它这 ...

早拉过了  拉过去  不会烧。  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D:
左下脚3 5V边上是不是有个电容短路了?前天修了一个就是这样的

网友:
点不起来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左下脚3 5V边上是不是有个电容短路了?前天修了一个就是这样的

没有电容短路啊亲,电容短路的话 我早秒杀了~~~!!!!!!!!!!!!!!!!!!!!!!!!!!!!!!!!!!!!!!!!!!!!!!!!!!!!!!!!!!!

网友:
典型的 仁宝点火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