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02胶粘ipad home键

楼主(2016-05-26):
IPAD home键本来是用双面胶粘在触摸屏上,但不够牢,会脱落。502胶粘起来正好,速干。

网友A:
502胶滴在其它物件上容易造成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2胶滴在其它物件上容易造成麻烦

第一次的话要小心,滴很少一点,不要流到home片上把那个圆片粘死了。万一粘死了圆片,就加热一下,取下来,清理干净,重新再来。

网友B:
502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2不太好吧。。。

那个东西能粘的胶很多,关键是要速干。满足这一条件的胶真不多。

网友:
这样也行?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玩意我怕滴到别的东西上去,滴上就难看了

网友:
小经验也是实践出来的

网友:
下次你拆必花外屏,油漆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