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2寸LED显示器黑屏,背光闪一下就黑

楼主(2016-05-26):
拆机测量12V  5V供电正常,背光是个小板附在电源板上的,LED电压为30V,偏低,驱动不起来,点不亮LED,没有图纸,用万用表找到芯片的电压检测电压反馈电路,测量电阻一端为30V,一端为2V,此电阻为105贴片,在料板上找到一个104的电阻与它串联起来,增大阻值,通电,背光亮,电阻一端40V,一端1.2V。4

网友:
当时怎么考虑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有图纸看看就好了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我有一台DELL21.5寸也是如些,测了电压是19.5V,就是不亮,也不知道,电压有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