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m4n68t-mlev2 开机代码跑50

楼主(2016-05-26):
首先是内存SPD断线,这通病了,然后代码跑50经过测试是CPU坏。
华硕

网友:
档内存 档显卡就这两个 CPU坏肯定是不会跑玛的!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LZ你的50代码换CPU好了?不关桥的事?

网友:
50 是cpu 很少遇到

网友:
这种板断线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