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750 跑码挡 2C怎入手

楼主(2016-05-26):
供电都正常 没什么掉件

网友A:
2A好像是开机了,从显卡吧

网友B:
a卡档2R测各供电,如果都是好的直接扔垃圾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卡档2R测各供电,如果都是好的直接扔垃圾筒!

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好像是开机了,从显卡吧

是2C  是开机了 就是认不到显卡

网友B:
你没有真正明白我的意思

各供电正常,你要彻查,供到GPU背面的小贴片电感那,如果还是不行,真的可以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真正明白我的意思

各供电正常,你要彻查,供到GPU背面的小贴片电感那,如果还是不行,真的 ...

电感我测了都是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感我测了都是通的!

不是侧通不通,实测电压

网友E:
楼主的显卡是什么牌子的?核心供电芯片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侧通不通,实测电压

OK
XIEXIE TIXING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显卡是什么牌子的?核心供电芯片用的什么型号

迪兰恒进
核心供电芯片是UP1609P

网友B:
A卡没有专门的测试软件(至少我没听说过),加上A卡自检机制和N卡不一样。

如果真的各电压都正常,GPU重植或更换又依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说明其显存地址线或小供电断路,而这多是PCB断线或过孔不良。所以这种卡只能扔垃圾筒。。。

以前有个为2R不死心的还闹过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卡没有专门的测试软件(至少我没听说过),加上A卡自检机制和N卡不一样。

如果真的各电压都正常,GPU重 ...

他原来如此
N卡测试软件用什么?

网友:
刷个显卡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迪兰恒进
核心供电芯片是UP1609P

我发现迪兰的显卡就是爱出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路问题

网友:
晶振有没有波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真正明白我的意思

各供电正常,你要彻查,供到GPU背面的小贴片电感那,如果还是不行,真的 ...

意思是说如果显卡供电正常,可以在通电的时候试试GPU背面的小电感看看有没有1V左右的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说如果显卡供电正常,可以在通电的时候试试GPU背面的小电感看看有没有1V左右的电压吗?

可以这样认为吧,要看小供电是否供到了GPU背面小贴片电感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认为吧,要看小供电是否供到了GPU背面小贴片电感处。

多谢大神,原来还有这招。

网友G:
点一下开关能关机吗?如果不能,看下各种接口,注意BIOS、IO。如果能关机,就证明已经跑完了,是显卡那边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点一下开关能关机吗?如果不能,看下各种接口,注意BIOS、IO。如果能关机,就证明已经跑完了,是显卡那边问 ...

能关机,
怎么个维修思路?

网友:
只能用万用表测到有电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能关机,
怎么个维修思路?

不是强行关机哦,是点一下就关机,如果点一下就能关机,一般来说已经跑码到能显示阶段了,那么就应该修显卡那么的问题了,显卡怎么修?查信号,查供电呗。

网友:
烤一下。也许能暴露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是强行关机哦,是点一下就关机,如果点一下就能关机,一般来说已经跑码到能显示阶段了,那么就应该修显 ...

没有图纸怎么差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没有图纸怎么差信号!

额,很多笔记本,很多台式主板都没图纸的,照你这样说,搞专业维修的可以关门了。

网友H:
你这个码其实是A卡的2B
一般跑这个码·机子是认到的GPU 但是点不亮·有其中一颗显存坏·或GPU坏都会跑这个码··

网友I:
测显卡供电,都有的话加焊一下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很多笔记本,很多台式主板都没图纸的,照你这样说,搞专业维修的可以关门了。

没有修过显卡的经验
差那些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码其实是A卡的2B
一般跑这个码·机子是认到的GPU 但是点不亮·有其中一颗显存坏·或GPU坏都会跑这 ...

问下A跑码是看诊断卡后两位吗?
谢谢了  我加焊过
还是跑2B

网友:
引用 网友I:
测显卡供电,都有的话加焊一下主芯片

加焊了GPU  还是跑一样的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问下A跑码是看诊断卡后两位吗?
谢谢了  我加焊过
还是跑2B

不是·4位卡的还是前两位的·前两位是主码·后两位是指出前两位的详细故章·
主板不同跑的码有差异而已·卡26 2C 2A 这类都是卡2B 你在网上能找到A卡卡2B的不少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4位卡的还是前两位的·前两位是主码·后两位是指出前两位的详细故章·
主板不同跑的码有差异而已 ...

o 反正没见过

网友:
路过的路人甲:
2A是显卡问题
沒措
2A判断方向:各组供电 花屏 缺件
其実.....A卡有測试软件....只是.....不方便提供....

网友:
晕,这种最不好搞..A卡2A,2R是通病,涉及面非常广...

网友J:
引用 网友B:
A卡没有专门的测试软件(至少我没听说过),加上A卡自检机制和N卡不一样。

如果真的各电压都正常,GPU重 ...

还有一种可能是显存挂了。A卡启动自检是需要显存参与的,N卡不需要。A卡碰到显存坏,过孔坏,断线,缺电压之类的问题都可能卡2A。。。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一种可能是显存挂了。A卡启动自检是需要显存参与的,N卡不需要。A卡碰到显存坏,过孔坏,断线,缺电 ...

是的,但没有软件测啊,除非把所有显存都换了,这成本也太大了。。。

网友:
修过笔记本a卡因为显存问题导致不认独显的,各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