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OGA11S NM-A121合成BIOS 解决亮机慢

楼主(2016-05-26):
         联想超极本 YOGA11S NM-A121淘宝合成BIOS 解决亮机慢!

网友:
好东西啊,这款机器又新,修起来还能报上价,收藏了

网友:
有没有谁刷亮机了??

网友:
你这个是你手上那台备份改的还是官网分离的

网友(2016-07-07):
版本号呢?这款机子好像有几种不一样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的BIOS怎么那么困难。

网友:
开机掉电,温度排除,先刷的BIOS 试试。

网友:
我的是亮机慢,下来试试

网友:
哥们这个我刷了一样开机很慢还不亮 之前我的机器重复复位

网友:
这个板子版号你不乏下么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如果不是原始me region,下载的bios对每台机器都是需要重新合成的吧。

网友(2018-05-30):
我的机器是开机不显,电流0.5A左右,应该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2019-03-25):
  没问题吧   CPU电压不出来  刷个试试  好了回复你们哈

网友(2020-01-13):
bios是不是正常的,我手头一个有时候可以开机显示有时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