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不跑码无VCORE简单维修

楼主(2016-05-26):
接机不亮
经测量无VCORE
迅速拆板
测得U3无EN

经查VCORE_EN来自+FSB_VTT上拉

测得R386上端有1.17,下端为0
说明Q47已导通拉低
继续查Q47控制脚5V
Q48基极1.16
认为Q48无法导通
果断换掉
通电喇叭报内存
插上内存
OK
此机修复

网友:
另附上此板BIOS

网友:
这个叫秒杀

网友:
理论扎实           秒杀!

网友:
简单维修   关键是要有图纸  就好办  要是没有图纸  跑线路就麻烦了

网友:
拆那个应该可以好吧?

网友:
有图纸修机就是快

网友:
和我今天修的一块映态G41有些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