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不触发

楼主(2016-05-26):
acer 4741G不触发 3 5V正常 EC条件都正常的 BIOS刷了故障依旧 南桥加焊了不行 求大神告诉是什么问题 是要换南桥吗
不触发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正常吗?EC和BIOS之间的通讯正常吗?

网友:
buyi不一定是南桥的问题 测测南桥的条件 rtc 南桥供电

网友:
查查晶振起振没有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