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GOS魔法师F5拆机教程

楼主(2016-05-26):
MVGOS魔法师F5拆机教程

  魔法师F5是魔法师家族推出的又一款游戏本,魔法师(MVGOS)F5采用了15.6英寸屏幕,硬件配置方面,配备了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NVIDIS GeForce GTX960M独立显卡,采用了英睿达提供的8GB DDR3L 1600MHz内存条,容量为62Wh 6芯锂电池。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MVGOS魔法师F5是如何拆机的吧!

魔法师F5拆机 图1

  魔法师F5拆机方法/教程:

  1、拆机从魔法师F5的背面开始,首先取下背面的螺丝,螺丝比较多,最好把它们放到一个容器里,以免丢失。

魔法师F5拆机 图2

  2、拆解前首先取下魔法师F5的电池,断电可以避免短路,防止发生意外。

魔法师F5拆机 图3

  3、魔法师F5采用6芯锂电池,电池型号为:N150BAT-6,容量为62Wh。

魔法师F5拆机 图4

  4、光驱是通过一颗螺丝固定,拆下螺丝,将光驱一并取下。

魔法师F5拆机 图5

  5、掀开底面板后,就可以看到魔法师F5的基础硬件。

魔法师F5拆机 图6

魔法师F5拆机 图7

  6、魔法师F5内部的两个内存插槽。

魔法师F5拆机 图8

  由英睿达提供的8GB DDR3L 1600MHz内存条。

魔法师F5拆机 图9

魔法师F5拆机 图10

  7、在硬盘的外面有一层保护壳固定。

魔法师F5拆机 图11

  魔法师F5的硬盘是由西数提供的型号为:WD10JPVX,硬盘容量为1TB,转速为5400;接口类型为SATA 6 GB/S。

魔法师F5拆机 图12

魔法师F5拆机 图13

  8、魔法师F5的WLAN组件,在WLAN上有两条天线。

魔法师F5拆机 图14

  魔法师F5 Intel 3165 802.11AC无线网卡,内置10/100/100以太局域网,无线Wireless LAN802.11AC蓝牙Bluetooch v4.0

魔法师F5拆机 图15

魔法师F5拆机 图16

网友:
  9、下面接着拆魔法师F5的散热部分,魔法师F5采用了双风扇,四根铜管的散热组合,四根铜管分别为处理器和显卡提供单独散热。首先拆卸左边的风扇和铜管散热组合。

魔法师F5拆机 图17

  左边的散热风扇特写。

魔法师F5拆机 图18

魔法师F5拆机 图19

  左边的两根散热铜管特写。

魔法师F5拆机 图20

魔法师F5拆机 图21

  右边的风扇和铜管散热组合。

魔法师F5拆机 图22

  右边的散热风扇特写。

魔法师F5拆机 图23

魔法师F5拆机 图24

  右边的两根散热铜管特写。

魔法师F5拆机 图25

魔法师F5拆机 图26

  卸下风扇和铜管散热组合后,魔法师F5背面的整体图。

魔法师F5拆机 图27

  10、下面拆魔法师F5的C面,首先拆下键盘。

魔法师F5拆机 图28

  在键盘的背面有连线,拆卸时要小心,不要扯断了。

魔法师F5拆机 图29

  11、魔法师F5主板正面芯片组。

  绿色:NVIDIA GeForce GTX960M独立显卡

  紫色:三星2GB GDDR5显存

  红色:Intel Core i7-6700HQ处理器,主频2.60GHz

  黄色:南桥芯片

  蓝色:NS892402网络变压器

魔法师F5拆机 图30

  魔法师F5主板背面芯片组。

  黄色:ITE IT8587E FXA I/O芯片

  红色:瑞昱声卡驱动

  绿色:Parade PS8407A HDMI抖动信号去除控制芯片

魔法师F5拆机 图31

  两个USB接口以及多频影音插孔。

魔法师F5拆机 图32

魔法师F5拆机 图33

  魔法师F5拆机到此结束,来一张所有部件“全家福”。

魔法师F5拆机 图34

网友A:
这本子能值多少钱

网友B:
看上去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C:
难道以后所有板子包括游戏本的板子的CPU都是板载的了?怎么感觉都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以后所有板子包括游戏本的板子的CPU都是板载的了?怎么感觉都不好啊

不一定 板载CPU维修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这本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本子能值多少钱

京东报价i7  5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