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神舟,K580S

楼主(2016-05-26):
  我有两台K580S -I7 一台修 电路。。能显示。一台不跑马。。我把能显示的 BIOS 拆到 不跑马 的板子上。好了这个不跑马 的板子也好了。但是我把 程序。读出来。写进BIOS 里。。《这里换了 好几个BIOS 芯片》。装 这两个板子随便那个都 不跑马。。但是只要装上原先能显示的 BIOS 两个使用都没问题。。。各位大神。。能告诉我 这到底什么情况???? 第一次遇到。。要么 就是 BIOS 不可以互换。我到是遇见过。。。

网友:
换了 几个 BIOS 芯片。换了 两个编程器。。读了 好几次。。。而且都不是空的。。。。。

网友A:
找个一样的BIOS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BIOS芯片试试

要订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BIOS芯片试试

重点是,这两个板子的 BIOS 芯片原先就不是一个厂家的

网友:
yao要拿bios芯片型号一模一样的才可以

网友:
里面有otp的话也备份上

网友:
是不是bios的缓冲区  开头不一样啊 有的机器 在bios的缓冲区写了东西   sony的我遇到过 刷了不好用

网友:
1,OTP;2,同型号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