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检测不到电池求助

楼主(2016-05-26):
SNOY MBX-237
故障,检测不到电池,插不插都一样。单用电源可以正常使用

期间定了一块电池换上还是不认电池,本来店里有一块,加上订的已经换过2块了,看来不是电池的问题

拆机测主板, 测电池接口,

插电源和电池:1#sys_prs#_r_a  2.0V
                     2#BATT_PRS_a_r   0v
                     3#clk_smb             3.3v
                     4#dat_smb            3.3V
                     5#BATT_ID_A_R     2.8v

是不是第2角不正常啊,这个应该是检测电池插入的信号,是不是得为高啊/?

网友A:
这个机器没有点位图  跑线路跑晕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没有点位图  跑线路跑晕人.

这个本电源小板是独立的,我猜应该是小板的问题,也不贵,100来块钱,定一个试试,SONY修的实在是太少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也和你一样,不知道搞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我的也和你一样,不知道搞哪里

修好了,换的电源小板。换了就好了,应该说是换好了,不能说修的

网友C:
查电池检测信号的 那个场管  控制级条件有没有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这个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电池检测信号的 那个场管  控制级条件有没有    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这个造成的

如果控制级满足  查W_PR37

网友:
还好在小板上不然还真不好修

网友:
还是楼主高明,直接换个小板,这个机器量都不好量,确实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