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E1911f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6-05-26):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DELLE1911F的显示器过来,描述不通电,修不通电的显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看了一下显示器是DELLE1911F,前天好像才修过这台显示器,二极管烧了的,打发走客户,拆开显示器,直接量MBR5200,唉,坏的找一个二环管换上,用了半天,自动关机,开不了了。拆开看二极管怎么又烧了,无奈找了一个开关管换上 用了半天,没问题,给客户打电话来拿显示器。

网友:
这种板子好修得很,我还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一般两个  两个一起换

网友A: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其他的显示器也有这问题,可以订点这二极管,有一定的作用

网友:
比较容易修理的一种

网友B:
那个二极管真的很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算是通病了,。其他的显示器也有这问题,可以订点这二极管,有一定的作用

恩,我都还有20几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二极管真的很爱坏

应该算是通病了吧。哈哈

网友:
维修的比较少,很少遇到二极管坏的呢。我遇到大多都是开关管坏。活久见。经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呢

网友:
就喜欢通病的机器  捡钱的

网友:
这二极管太常见了,,最好别换原型号

网友:
两个一起换掉保险点

网友:
二极管引起的

网友C:
那个管子是肖特基。普通管子不烧才怪。这个管子坏了,不要用普通管代换,另外要看这个管子旁边的RC 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管子是肖特基。普通管子不烧才怪。这个管子坏了,不要用普通管代换,另外要看这个管子旁边的RC 电路是 ...

肖特基管我基本上都是用开关管代换的,从未出现问题,哈哈哈。

网友:
遇到这样的问题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肖特基管我基本上都是用开关管代换的,从未出现问题,哈哈哈。

反正我修东西,很死板,当然也修的特别少。原厂什么样的,我就用什么样的(除非有些通病除外)。什么用模块之类的事情,从来都不敢。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是把sr5100的直接用sr5200代换,用sr5100用不多久还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