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客户CMOS放电的问题老是来返修,是不是找茬

楼主(2016-05-26):
   如题 ,P45的主鸡,修好后客户隔一两天就拿回来,说启动不到,清CMOS就没事。
叫他不要超频,他说没超,也教他怎么清CMOS了,但客户还不满意。
是不是他设置的问题?还是BIOS的问题?都刷过一个了;还有可能 是主板其它问题吗?

网友A:
楼主原先修的哪啊?刷的BIOS吗?

网友B:
如果反复出现清CMOS才能启动,说明有问题。

网友C:
rtc电路问题,修这个吧

网友D:
  不是这个板子也遇到这个问题  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就几个可能,第一RTC电路,还有就是桥,BIOS你刷过了。

网友:
换主板没修的价值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原先修的哪啊?刷的BIOS吗?

没修过桥,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反复出现清CMOS才能启动,说明有问题。

哦,可能错怪客户了。不过清下也很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板子也遇到这个问题  是桥的问题

如果 是桥的话就退钱吧,要不让他每次都清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电路问题,修这个吧

好的,如果 他再回来我就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电路问题,修这个吧

RTC如果断线了不是帮清了COMS吗?
能不能解释下

网友:
RTC电路查下,修过很多类似的板,有的轻微漏电,有图纸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