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40 不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6-05-26):
手上一台Think的笔记本,型号是 L430,换了个电池。不充电,系统里面显示 电源已接通,未充电(原来的电池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插上适配器 电池充电接口有10.5V电压,但是过几秒就掉到3V左右。充电芯片是BQ727

现在测量下来 1脚ACN,2脚ACP  电压19V,6脚ACDET  2.5V,  8脚SDA,9脚SCL  3.3V ,16脚REGN  17脚BTST  6V , 20脚VCC   19V。15脚LODRV没有电压。BQ727换过两片了。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查了。
本人小菜一个,还望老手们帮指导一下思路啊!!

网友A:
i2c 总线正常吗?

网友B:
ec  也会导致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i2c 总线正常吗?

I2C总线的电压测了是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  也会导致不充电的

这EC是 NPEC885GA0DX  没这个芯片。是在不行订一片试试。

网友D:
总线电压正常么,需要侦测电电池才会给开启信号

网友E:
外围元件看看反馈啥的

网友:
芯片有没换过

网友F:
Thinkpad的输出后极有两个NPN型MOS管控制输出的,MOS管不导通会出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8.9脚的通讯,会有3.3V,有1s一次的闪动!其他的还有供电啊,限流检测啊!!自己查查吧!!充电应该不难修的!

网友G:
插电瞬间有充电电压,说明是EC没有找到电池,系统中能显示电池与电量不?

网友:
上下管有换吗,示波器打打 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Thinkpad的输出后极有两个NPN型MOS管控制输出的,MOS管不导通会出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8.9脚的通讯,会有3. ...

MOS管换过了。8.9脚电压是有的,估计还是总线的通讯上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插电瞬间有充电电压,说明是EC没有找到电池,系统中能显示电池与电量不?

能的。进系统显示 0%,(电池确实是没电的,在别的机子上也是0%) 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线电压正常么,需要侦测电电池才会给开启信号

总线电压正常的,3.3。 温度检测也是正常的。 估计是总线通讯上的问题。晚点换个EC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能的。进系统显示 0%,(电池确实是没电的,在别的机子上也是0%) 电源已接通,未充电。

那就是电池电压检测的问题,测反馈电阻的值。

网友:
你有试过换电池么?

网友:
在别的机器上冲到百分之10,再装这个机器看看检测到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EC是 NPEC885GA0DX  没这个芯片。是在不行订一片试试。

ec一般在哪里订呀

网友:
IBM的假货太多了,最近遇到好几起,我建议LZ再买块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线电压正常么,需要侦测电电池才会给开启信号

这充电的开启时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围元件看看反馈啥的

是啊 该看看电池过流检测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电池电压检测的问题,测反馈电阻的值。

同意楼上的,估计很有可能还ec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OK的话.直接看电流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