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6-05-26):
保险好的
后级12v 5v 3.3v -12v 滤波全部鼓包

初级部分 PCB 烤的变色

估计这电源 坏的比较严重
明天继续 详细检查下看看

网友:
第一步换电容吧

网友A:
电容鼓的差不多了   修好意义也不大 哦 功率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B:
把坏的电容换掉,可能就好了

网友C:
后面严重发黄,估计病得不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鼓的差不多了   修好意义也不大 哦 功率肯定有问题了

电容换好了 功率也不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坏的电容换掉,可能就好了

换掉电容 试试看 情况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严重发黄,估计病得不轻。

恩 是的 肯定也是过载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掉电容 试试看 情况怎么样

楼主试得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试得如何?..............

初级部分 拆下开关管测试
PCB 烧变色了

测试两只开关管 一只短路 一只开路

测试开关管相连电阻 二极管
1.0欧

2.7K

1.0欧

2.7K

开关管相连的 二极管 和22欧电阻好的
辅助部分 集成芯片DM311 对地正常 相连电阻 二极管测试正常
更换主开关管相连的两个1欧电阻 两个2.7K 电阻 两只13007
更换后级滤波电容
上灯泡一闪就灭
上保险 加电 5V SB4.98v
后级PWM SG6105 绿线4.98v
短接绿线风扇不转 测试绿线0v
还得查那些地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初级部分 拆下开关管测试
PCB 烧变色了

楼主加油,胜利就在前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加油,胜利就在前头..............

在查推动部分主开关管部分 都扫荡过了损坏的电阻都换过了
两只13007 用的不是一个牌子的
在查一遍主开关部分 电阻 二极管 换上的开关管 都正常
难道是因为 13007 不是一个厂家 参数不一样的引起的吗
短接绿线 已经变成本-0V 低电平了 说明主PWM 正常的
应该不是保护 风扇不动  保护的话 绿色是高电平 风扇转一下 会一会停
开机流程
绿线到 主PWM 到推动部分 到主开关部分 到主变压器 到整流管 到输出
主变压器 推动变压器 应该无短路 要是有短路 上灯泡会常亮
测试阻值 正常 后级整流管 打各路输出对地正常
主PWM 主开关管部分正常
就剩下 推动部分
再查推动管试试看
拆下两只推动管

测试阻值
果然
一只阻值不正常 看来有希望

另外一只正常

在查和两只推动管相连的电阻
两个二极管
这个电源用的连个1K
图中的1.5K电阻 (上次一个长城的电源 就是这个电阻坏 导致不开机)
都是正常

找个一样型号的 945 换上
短接绿线 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
想起以前一位高手说过
只要是不开机 首先就换 两只推动管
记得他发的帖子中说 两只管子会出现软故障 导致不开机  万用表去测试下就好了 实际是还是有问题的
这个电源 按也是在线 测试两只的管子的阻值正常的

更换后级滤波电容 主主开关管 加速电路的四个电阻 两只加速电容
一只推动管
此电源修复

这个电源 估计还是过载造成的
一般主开关管短路 保险必挂 估计这个电源 一只开关开路 一只只是B C 短路 B E正常 才没烧保险

网友:
换电容不一定好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
敲这样子,肯定电源风扇挂了

网友F:
厉害啊。。。。能修电源的肯定是高手!

网友:
没有耐心 找不到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能修电源的肯定是高手!

论坛修电源的高手很多的
按只是练练手 学习下的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赞一个

网友:
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佩服楼主耐心

网友:
就这种后面发黄的,看着就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