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联想G470的32.768的谐振电容是多少大的

楼主(2016-05-26):
问下联想G470的32.768的谐振电容是多少大的 (纯小白)
联想

网友:
找个料板把谐振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料板找过了,本人小白,换了N次了,都焊接不成功

网友:
其他32.768的谐振电容都可以代换 不起振的话就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电容到处都是,晶振旁边的白色电容

网友:
8或18,,18P-50-04N-J

网友:
其他料板上的大小一样的电容可以替换吗

网友:
找一个料板的谐振电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