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白修MILO Q226黑屏

楼主(2016-05-26):
小白今日接修一个MILO-Q226的显示器黑屏指示灯闪,果断拆机发现12V电容有一个严重鼓包以为捡到钱了!换的时候电容两脚有放电现象,感觉不妙果然换好故障依旧,测量12V正常,5V有规律的5.08V-5.03V抖动,背光开启脚低电平!难道5V电容也容量不足了吗?果断换掉故障依旧!难道驱动板不良?还是电源带载能力差?找来一个好电源板接上,灯不闪了,背光开启电压也有了,显然不是驱动板的问题。顺着5V电路查看发现高压部分的TA9687GN也用这个供电,把限流电阻去掉通电指示灯正常了,背光开启高电平!难道IC不良吗?换掉故障不变,小白彻底迷茫了!故障肯定在高压部分!把开关MOS管换掉一个故障不变,换掉另一个奇迹出现了腰不酸腿不疼了维修到此结束。小白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高压板MOS管损坏影响了5V呢?望大神指点

   PS;小白的处女帖还望大侠们多多加分!

网友:
这管子坏了容易带不动负载,楼主你还要注意一般烧这个管子灯管最好测试下,我上次就是然后客户拿回去没用多久又烧了
其实是灯管引起的

网友:
没时间的话直接改高压了能修理好不错

网友:
是管子短路了吗

网友:
开路,短路的话电容不会存电!电源也起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