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10 偶尔不触发

楼主(2016-05-26):
ThinkPad 偶尔不触发 按开关没反应 测量主板待机供电 都正常 更换键盘故障依旧 仔细发现 原来键盘接口有轻微发霉 清洗后故障解决
不触发

网友:
开关在键盘上的 不触发要排除键盘 和接口

网友:
仔细能发现故障点

网友:
我直接把接口换掉,不用返修。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路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