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z P03T

楼主(2016-05-26):
2009年购买的Dell小笔电
这两年常常出现突然关机的现象
于是乎买了另外两台来用
这台就束之高阁
这几天闲来没事就拆开了整理一下
键盘和触摸板就不介绍怎么拆了

硬盘就是用红色标注的三个地方地螺丝
拆下后,将硬盘向右移动就可以取出

再来是上板,红色标注的4个地方
以及2个橘色箭头的接线拔出即可掀起上板

再将4个橘色标注的螺丝拆起
就可以取下散热管
然后将2个红色箭头的地方微微拉开
就可以将最值钱的主要配件板拉起

这个就是机器上最值钱的板子
这个已经是我清理完毕将散热膏涂上后锁回去的样子

最后剩下的东西
基本上已经上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清理完毕后发现除了在风扇和散热管之间夹杂了大量的灰尘
以及散热膏硬化外
其他一切良好
装回去后再开机
不但不会出现原来时常无故死机
电脑发热也不像之前温度那么高了

网友A:
散热不好  温度高会导致死机 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好  温度高会导致死机 掉电

是呀!所以一年清除一次灰尘都很重要。

网友:
楼主是从买了后就没有清过灰,都堵死了

网友:
这二B的设计好像联想的U450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呀!所以一年清除一次灰尘都很重要。

对  要是自己用的电脑买进口的散热垫  效果要好点